请教大家

楼主(2005-10-15):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
电子元件中TVR13561代表什么元件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什么形状、封装?几脚?再看看周边电路。

看看是不是这个东东:http://cn.100y.com.tw/PNoInfo/13561.htm

楼主:
电脑用不间断供电电源上的,圆型片状,有两个引脚,焊下来测无阻值。

网友B:
压敏电阻,如果没有可以短接,只是猜测。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象2楼一样搜索一下

楼主:
谢谢提醒,可我用好几个搜索引擎都搜不到, 不可能是高频管,压敏电阻有可能,但不知技术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如果没有可以短接,只是猜测。
大错特错了,压敏电阻怎么能短接呢?应可以开路而不能短接的。

网友A:
看看这个是吗?有图片。是就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