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疑问

楼主(2005-10-15):
我厂用的是台达的变频,整流模老坏 ,那位给指点一二。 谢谢!!!!!!

楼主:
对不起,  是整流模块。
还有一问是变频器的工作温度是多少?谢谢谢!!!!!!!!!!!!!!!

网友A:
查一下负载运行情况

楼主:
负载正常, 电流小于额定电流,电压也正常呀。是在打开电源是极穿的,还没启动马达的时候。

楼主:
台达的技术人员,给点意见好不好?

网友B:
加电抗器

网友C:
二极管各并接一个高压小电容

楼主:
请问8楼的兄弟(二极管各并接一个高压小电容)它的作用是什么?怎样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