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本人使用欧姆龙C200H,连接模块的接口上面是RS422标准,而电脑的串行口是不是RS232?

那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它们之间的接口呢?

多谢大家。

楼主:
不是我想把帖子顶起来了,而是的确很想请大家帮助一下!!

网友A:
电脑串口是RS232的,买一个RS232<=>RS422接口就可以了。

楼主:
这点我知道了,可是通迅电缆在制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还是直接按号连接就行?

网友B:
我们可以提供RS422电缆(STP 总屏蔽),two pairs 22 AWG  ( Z。=120Ω).
耐温等级有70℃、90℃、200℃等多种,有普通型、户外架空型、铠装直埋型等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