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我司一台安川F7-7.5KW的变频器突然操作面板无任何显示,不知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A(2006-04-12):
如果能正常作业的话就是操作版的通讯线有问题,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B(2006-10-15):
操作盘和变频器连接的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C:
如果工作正常,那就是显示部分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D:
驱动板电源部分坏了,维修或者换驱动板吧

网友E(2006-12-24):
5V电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