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5):
有谁能告知我单片机与触摸屏如何建立通讯
wangxianzhao@126.com

网友A:
触摸屏是什么牌子的,支持的通讯方式有几种?
单片机设计的通讯方式是什么?支持什么协议?
另外,你的单片机和触摸屏走的通讯协议要一致哦

网友B:
一般我们可以通过串口来做的,看你自己怎么方便怎么做了,支持楼上的说法

楼主:
触摸屏的品牌有:Eview  cermate  hitech ,它支特的协议有:modbus 协议,它支特的通信方式有:RS232、RS485、RS422
AVR单片机内置有RS232接口可以很方便的与电脑通信及单片机之间通信,有做过项目。
我有用电脑的RS232侦听触摸屏与三凌plc之间的通信,看到有不停的规律字符串出现。但不知所云??????。想向高手们请教这么多的符串如何解答。

网友C(2005-12-12):
我做过三菱触摸屏与单片机的通信。liuych@163.com

网友D(2007-03-06):
原来做过PLc 单偏激 出没平一起通信的,现在想做出没平直接去单片机通信,三零gt1175通过485直接AVR单片机

网友E(2019-01-09):
都说明了用modbus协议了,你用modbus软件去听不就看到通信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