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5-10-15):
工作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台17kw三相鼠笼式异步电机(Y接)在运转时自停,查实自动开关动作。继续送开关,开关瞬动。我以为是电机烧了,检查电机完好。我判断是线路是短路,检查线路,发现有两相之间的电阻只有1点几欧(后发现电缆被重物砸了一下),但是用灯泡校线,灯泡不亮。请问各位,为什么会有极大的瞬时电流使自动开关动作呢??

网友A:
情况说的不够明了。电机现在还能用吗?17kw为什么采用y接?查线间绝缘应该用摇表的。

网友B:
一点几欧, 当然开关要瞬动啦!

网友C:
17KW,1欧都不到,查开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