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滞损耗

楼主(2005-10-15):
磁滞损耗是怎样产生的啊?是怎么一会事?

网友A:
磁阻啊。相当与电阻。

网友B:
铁磁材料在磁化过程中由磁滞现象引起的能量损耗。磁滞指铁磁材料的磁性状态变化时,磁化强度滞后于磁场强度,它的磁感应强度B与磁场强度H之间呈现磁滞回线关系。经一次循环,每单位体积铁心中的磁滞损耗等于磁滞回线的面积。这部分能量转化为热能,使设备升温,效率降低,这在交流电机一类设备中是不希望的。软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狭窄,其磁滞损耗相对较小。

网友C:
三楼的兄弟分析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