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10-15):
三相异步电机在缺相运行时机容易被烧毁,请问如何从电机励磁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缺相运行导致负载不均衡超过额定值烧毁电机,从电机励磁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办。
神州6号的发射在北京的公厕卫生角度能分析吗?哈哈,开个玩笑,我在从电机励磁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是无能为力。

网友B:
缺相运行,形成负序转矩,电机输出有效电磁转矩变小,若所带负载转矩不变,转子转速就会下降,S值上升,转子与定子旋转磁场相对运动速度增加,转子感应电动势增加,转子电流增加,并通过磁路耦合到定子侧,使定子电流相应增加,此情况下,电机铜耗上升,效率下降,若长期运行,温升将明显增高,很快烧毁电机。
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从励磁的角度去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