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6):
最近有一个变频器(富士G11)运行了一时间(约5分钟左右),就出现缺相的现象。请教大虾,是怎么回事?!检查模块没什么问题。

网友A:
我单位也有一台富士G11-11KW变频器不定时缺相没查出原因。

楼主:
谢谢,现已修复,换了驱动部分电容。目前未有不良。

网友B:
板子问题,进口的也不怎么样呀

网友C(2015-08-31):
回复 楼主: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