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6):
资料上这么说,
“使用PLF指令时,仅在驱动输入OFF后1个扫描周期内,软元件Y、M动作。

使用PLS指令时,仅在驱动输入ON后1个扫描周期内,软元件Y、M动作。

” 请问 为什么要用这个指令,为何不直接驱动输入后,让软元件动作呢? 是不是如果驱动ON 后 PLS指令控制的软元件在程序循环扫描时只执行一次?

网友A:
驱动ON一次PLS PLF执行一个扫描周期,如果一直ON,就执行一次,直到驱动OFF,再ON,就再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至于为什么用,要看自己需要啊,有时用这个指令可省去复位麻烦。还有很多好处,看多了会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