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6):
%01#RDD0140001409**
%01#WDD01520015291D00**
请问这两读与写指令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其返回指令是怎样表示的?
请各位高手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 #是ASCLL代码,01表示站号,RD读取数据寄存器值,D01400指地址从DT1400开始,01409是指至DT1409结束,**结束符号

WD写入数据寄存器值,D01520是从DT1520开始,01529是指至DT1529结束,D00**结束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