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6):
各位高手:
            大家好!我急切想知道松下伺服电机是怎么选型的.
    (1)就比方说,每种伺服电机都标记有功率,但是在带动负载的时候怎么计算这些功率呢?
    (2)另外,fp0,fpΣ,的主控模块都可以直接输出脉冲,可以直接驱动伺服电机.但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到位置控制模块呢?
         希望各位给予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配合执行器的相关参数以及伺服电机的扭矩曲线,还有将要实现的运动成序(如最大速度,最大加速度等等)。
我这里的一款智能伺服系统提供了相关的计算软件。

第二个问题一般来说自带的脉冲输出都只能实现单轴或者是多轴(不联动、不插补)运动,如果需要实现两轴联动,包括曲线插补的话一般需要位置控制模块。(我这是参考三菱的plc说的,松下的不是很了解,如有错漏之处,敬请原谅。)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2楼的朋友。
 第二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第一各问题,你说的那个软件,能发给我吗??
我的电子邮箱:zhaochuchen@163.net

网友A:
楼上的,已给你发邮件。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