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6):
连接PLC与电脑,不能通讯。发现坏了COM1(用鼠标试不能用了),
又用COM2试,又坏了。但我用串口调试程序又正常。请朋友们说说是不是COM口坏了及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帮忙?我在DOS下,用EDIT 鼠标又可以用的,这是什么问题呀?
懂得的朋友帮帮我呀。

网友A:
串口没有坏。无法通讯,要检查通讯设置是否一致。

楼主:
谢谢agi的关注。与PLC通讯先不管它了,。现在主要是在WINDOWS下鼠标都不能用了(接PLC前能用的)再请教,DOS下能用,能确定串口没坏吗?

网友A:
DOS系统的MOUSE驱动是直接和底层硬件打交道,MOUSE能用,可以肯定COM口没有损坏。在Windows下删除COM端口,重新安装驱动程序试一试。
另外还有一个检查办法,将COM1和COM2连接,用VB编一个小的通讯程序,从查看两个端口之间能否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