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6):
请问,输出线圈是不是保存前面的RLO,然后驱动。。。。。。。而中间输出线圈,则保存前面的RLO,作为一个过渡,继续运行后面的,,中间输出线圈不改变逻辑运算的结果????
请祥细说明,谢谢。。

网友A:
据我的理解,是您所说的意思

网友B:
中间输出线圈如果是上升沿或下降沿检测线圈的话就不止是“过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