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串口通讯讨论

楼主(2005-10-16):
利用研华ADAM4520(RS232/RS485转换模块),将上位机与PLC相连,当然要使用两块ADAM4520,PLC与ADAM4520相连是要加CPM1-CIF01(RS232C适配器),ADAM4520到上位机的串口线可使用标准直通线,而ADAM4520与CPM1-CIF01通讯时所用的串口线与平常所用的标准直通线不同,要专门购买或自制,请问这种线应是什么线,如果自制如何做.
不知道这种组网可行否

网友A:
需要根据对方设备的通讯信号线定义自制,plc侧的定义如下:
2是SD,3是RD,9是FG,只要把接受和发送对接,FG互连即可。

楼主:
谢了
原来只要线接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