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6):
西门子plc的输出分三种: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和晶闸管输出.但是实际中怎么才能知道输出端是什么样的输出呢?因为要分情况接不同频率的开关,需要知道是 什么输出.
请大家来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在下表示感谢!!

网友A:
PLC上打印了产品编号,和手册查对一下就知道是什么输出了。
如果频率很低,可以用继电器输出。如果频率高了,只能用晶体管或晶闸管输出。

网友B:
继电器输出:交流/直流都可以接,电流一般2A/点,动作频率不能太高;
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负载,电流一般比较小,0.5A/点,动作频率可以很高;
晶闸管输出:只能接交流负载,电流一般比较小,1A/点,动作频率可以很高;

网友C:
看楼上的

网友D:
涨见识了。舒坦!!!!

网友E:
二楼、三楼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F:
S7-200只有两种接线方式
DC/DC/DC:直流供电,直流输入,直流输出,一般是晶体管输出
AC/DC/RELAY:交流供电,直流输入,继电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