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V/F控制曲线设置,可以实现吗,没实际应用过。

楼主(2005-10-16):
一个问题:
通常,对一个380V的异步交流电动机,采用变频器的V/F控制,曲线如下图1所示
如果在应用中,希望曲线如下图2的,在MM440中可以实现吗?如何设置

网友A:
没问题.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把基频设成70HZ就可以了.还是看看说明书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