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我想问一下三相四线和三相三线之间地线作用的区别,三相三线的话,就没N线,那地线上不是也会对人产生危险吗

楼主:
如果设备只用到三根相线的话,那么我的接地还会安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设备只用到三根相线的话,那么我的接地还会安全吗
设备接地如果没有错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安全的;三相四线一般是有零线,如果有地线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