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器跳电

楼主(2005-10-17):
近来我公司有一个奇怪的问题:16A开关带3个750W的饮水器,这个开关老是跳,测电流只有不到10A,此开关带漏电.不知有何方法可以测漏电流?对此现象各位有什么高见?

网友A:
可能是饮水器漏水接地了

网友B:
用精确点的嵌形表同时夹住进线(不包含地线)测热水器工作时的电流.可以看做是漏电电流.

要漏电大多是电热管破裂引起.

网友C:
漏电保护一般为30MA,要用专用仪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