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我单位一工程,采用S7-300 ,设备提供方设计方案为:PLC采用晶体管输出,外接容量为5A的继电器,去控制250A的接触器,不知5A的中间继电器是否合适,请大家谈谈。

网友A:
干吗要用5A那么大的中继呢,呵呵

网友B:
控制接触器的有3A就很够大了.

网友C:
要看中间继电器的驱动电流;
不行的话采用二级驱动,先用晶体管驱动一个容量小的继电器,再用这个继电器驱动大一些的继电器;

网友D:
若中继触点可以耐受250A, 5A的中继,就可以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是用5A的中间继电器控制额定电流为250A的接触器线圈

网友E:
可以了,最好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并联使用,提高带载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