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我单位一个办公室漏电开关总是会无缘无故的跳闸,经检查负载也没有漏电现象,也没有过流。负载是UPS、电脑等办公用品。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还是有漏电现象存在,或象电脑开关电源存在漏磁也有可能造成漏电开关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漏电现象存在,或象电脑开关电源存在漏磁也有可能造成漏电开关动作。

请问电脑开关电源的漏磁用什么方法能检测出来,因为办公室有10台电脑怎么样才能找出那个捣乱的电脑。谢谢!

网友B:
把所有电脑的机壳接地

网友C:
你把漏电保护器的二根电源出线互换一下,可能是电源出线接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把漏电保护器的二根电源出线互换一下,可能是电源出线接地了!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吗?什么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电脑的机壳接地

只要是漏电机壳接地也解决不了的,建议还是把故障机找出来,也可能是漏电开关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电脑的开关电源是水货,谐波太多。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F:
我建议你换一个漏电开关,我怀疑是漏电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