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各位前辈,我在设计院图纸上看到表中有“计算电流”这个词,请教一下,在选型的时候是否可以根据这个计算电流来选择接触器和热继的大小呢?(图纸上没有标注电机的额定电流,只标注了电机的额定功率)。

网友A:
不应该,计算电流是理论值,选择上应该有比较大的余量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不好意思再请教一下,此时我选型的话,应该根据什么,怎么来选呢?

网友B:
如果标出的是电动机的计算电流则不能按此电流选接触器  应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
计算电流考虑了电机的需要系数kx和线路上设备的同时系数。

网友C:
断路器需要根据电机实际电流的1.6倍来选,而接触器和热继电器只需根据你所需样本来选就可以了,一般都有多少KW用多大接触器。但单相220V另当别论选型不能根据三相来计算。

楼主:
原来如此,只是在选热继的时候,整定电流还是要看电机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