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采集模拟量程序,存放在VW320
VW300开始是0

LD           SM0.0
MOVW     AIW0,  VW312
LDW>=   VW312, +0
MOVW    +0   ,VW310
NOT
MOVW   16#FFFF,  VW310
LD         SM0.0
+D        VD310,  VD314
INCW     VW300
LDW>=  VW300,  +128
MOVD     VD314,   VD318
ENCO      VD300,   VB900
SRD        VD318,  VB900
MOVD    +0 ,   VD314
MOVW   +0,  VW300
我只看出来是采样128次然后取平均值,
但是
MOVW    +0   ,VW310
NOT
MOVW   16#FFFF,  VW310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想干什么。

网友A:
他意思是:如果采样值vw312是正值的话,就在他的前面加0,也就是在vw310里清0。因为他后面求总和的是有是双字加法,即VD310+VD314→VD314,总和在VD314里。同理;如果是小于0,是负值。则在VW310里添入1,即赋值为16进制的FF。

楼主:
已知   AIW0采样的是0-20mA的单极性的电流值,我不知道这个AIW0正常的取值范围是多少,我想应该是正数吧,所以当AIW0<0的时候,是不是就说明这次的值不对,应该舍去,所以
MOVW   16#FFFF,  VW310 是舍去的意思,可是看后来的语句又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