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低压配电室电容柜有一个三相并联电容器,额定电压400V,额定容量16KVAR,电容量318微法,运行电流不平等衡,有一相电流为零。其他两相电流正常。不知有没有办法修复?

网友A:
你是否检查了三项熔断器和接触器三个触点?

网友B:
仔细查接线,电容应该没有事

网友C:
这个没法修复,只能更换新的电容器。

网友D:
前两天才检查了我公司的电容器柜,只有一个爆裂的,其他个别有容量轻微下降情况,但并不影响使用。手动运行发现有电流不平衡现象,检查一般为保险接触不良和接触器烧坏。

网友E:
不应该是电容问题,经验之谈!

楼主:
今天我对电容柜进行了全面检查,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线路都没有问题,有三个电容器的电流不平衡,其中有两个电容电流测量如下::A相:11.5A,B相:11A,C相:20.5A。还有一个是:A相:17.5A,B相:20A,C相:20.5A(额定电压400V,额定容量16KVAR,电容量318微法)。我将前两个电容拆卸,发现每个电容器里面是由三个单相的电容用三角形接法,组成一个三相电容,单相电容有两个漏油,于是我将两个三相电容中没有漏油的拼组成了一个三相电容 ,不知这样行不行?现在还没有通电测试。

网友D:
应该是容量不平衡造成的。
我没有这样拼着用过,感觉不安全

网友F:
最好换一新的,又不贵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我知道 怎么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电容柜上每一个电容都 有两个指示灯,是XD7带小变压器的,初级380伏,次级12伏。这两个信号灯接在热继电器的下面,和电容 器并联,我想将这种型 号的信号灯改成不带变压器的那种,如晶体管式的,不知行不行?

网友G:
那是放电用的。其实也没关系,现在的电力电容是带有放电电阻的

楼主:
我将原来的RT19-32A的熔断器改型为DZ47-40A的三极空气断路器了,这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还想将一个使用YW-04.-12KVAR油浸式电容的老式电容柜改型为自愈式电容器。能不能在选用单个电容器的容量时选择大于16Kvar/个?比如每个电容器容量为30kvar,这样7个电容器就相当于原来的16个12Kvar的电容器了,可以减少一个电容柜(老式柜原来是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