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380/220三相四线制系统,两台变压器并联运行,中性点经各自的接地线与工作接地网相连,在不停电的情况下能否在接地网上进行电焊作业?(若停电后就没有电源焊接)

网友A:
如果接地良好的话可以。建议不要这样做

网友B:
接地良好。无妨;电焊机拉弧电压,一般70V左右,指电焊条点与地线焊点,拉弧产生的电位;接地良好,地线永远为0电位。所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不会有问题,但最好断开工作电路

网友D:
要出现漏电时就有危险了

网友E:
有牺牲精神就可以哈
最好稳当点哈

网友F:
切除其中的一台,你随便焊,

网友G:
应该无妨,但如有人反对,就没必要赌一把,除非你是头.

楼主:
我是楼主,大家说的意见不一,我穿上6千伏的绝缘鞋,戴上电焊手套,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大家说的意见不一,我穿上6千伏的绝缘鞋,戴上电焊手套,是不是就安全了呢?、
你是搞承包了吧?为啥这么牛?当心!

网友H:
建议你先另外加一条可靠的接地线在上面再进行焊接。那样来个双保险。

楼主:
我只是想接地极上焊接一个螺栓,并不切断任何连线。不行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议你先另外加一条可靠的接地线在上面再进行焊接。那样来个双保险。
同意,在另一个地方将两条线接好,再焊接应该没有事!

网友J:
可难焊接,

网友K(2006-03-03):
还要将线路中其他负载切断

网友L:
标准不可以.现实没问题.

网友M:
可以操作,我指挥过同类型的操作。操作前应先测量接地电阻,10Ω以下就可操作,操作过程中要保证接地线不能从网上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