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DW10-1500A框架式空气断路器的电动合闸装置出现故障,能否将电动合闸装置拆除,直接手动合闸?如果可行,具体步骤是怎样的?
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失压脱扣衔铁捆绑掉。

网友B:
不赞同2楼意见,当电压低时断路器不会跳闸,起不到保护作用,可用工具顶住失压脱扣衔铁人工合闸(可得找个有劲的,挺沉!)

网友C(2005-11-30):
只要不拆失压线圈电源,就可以手动。

网友D(2007-11-06):
高压开关  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E:
加装手动操作机构,可向厂家购买,通用的,不是说和DW15.16.17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