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有劳各位大虾:请问在哪里能够买到在0-5V控制电压下实现正、反转(输出轴每分钟10转)的交流或直流电机及其调速器?

网友A:
没有这么慢的电机,改用减速电机.

网友B:
找一个带减速箱的三相电机,输出10转以下是有的,再用变频器控制,0-5V接变频器的控制端子。

楼主:
不好意思,我忘了写要求是220V交流或12—24V的直流电动机,功率不大于20W,另外我看到交流电机配有变频器,但不知道在0—5V电压下能否实现正反转控制,因为我看到的变频器上另外还有两个“正、反向开关”!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了!
由于打算将该系统用在电视摄像的摇臂上,所以很想早点弄明白,感谢各位及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