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20

楼主(2005-10-17):
我在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时(型号是MM420),经常一打开电源电表就跳闸了,那位同行用这方面的经验,帮帮小弟。

网友A:
变频器上面有什么显示?

网友A:
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电表跳闸?解释一下。

网友B:
估计是进线电网侧安装了漏电保护了。

网友C:
看下错误提示的编号

楼主:
确实有漏电保护,那我该怎么办,请高手教教我。

网友D:
去掉漏电保护器吧;
因为变频器内有高次谐波,很容易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去掉漏电保护器吧;
因为变频器内有高次谐波,很容易引起漏电保护器误动作;
同意,按照MM420的接地方法,系统是安全的。系统中所有的金属导体外壳连接,然后独立接地即可。

网友D:
有专用可以防高次谐波的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