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电网无功补偿,其方式的选择
补偿量的确定,谁精通?

网友A:
不敢说精通,起码你有个具体问题大家给个答复呀

网友B:
请提出条件啊,比如电压等,现在这些都不知怎么写啊。

网友C:
补偿无功容量计算: Qc=P*(tgφ1-tgφ2)   即要知道负荷容量P,补偿前功率因数cosφ1,和补偿后功率因数cosφ2

公用配变所带电机类负荷应该不是很多,所以按经验公式可选0.3的系数,即电容补偿容量=变压器容量*0.3 。

对于一般箱变电容补偿只需设一补偿柜,一般配置为:总开关QSA ,电流互感器LMZJ1-0.66 ,低压避雷器Y1.5W-0.5,分回路熔断器RT14,接触器B(30、50)C  AC220V,热继电器T45 AC220V  ,电容器BCMJ0.4-□-3,外加电容补偿控制器(JKG),其取样值为箱变低压进线主回路电压和电流 。
对于电压质量要求较高的场合,可选用单相分补和三相共补相结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