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请问什么是电机的“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网友A:
爬行一般指汽缸动作慢速度不均衡,电机可能也是这个道理

楼主:
请大家继续给予指导!!!

网友B:
发生在启动加速或低速进给时的忽快忽慢现象。一般是:1机械传动链的润滑不良,负载过大,伺服系统增益过低等原因造成的2.伺服电动机与滚珠丝杠联轴器松动等原因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