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请问:变频器的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我的邮箱是:wfy2728@sohu.com    谢谢!!

网友A:
什么变频器,如果我有说明书给你发个仔细看。
笼统的说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包括:
1.根据通讯方式选择合适的通讯控制线
2.注意信号屏蔽和隔离
3.变频器柜独立接地,不能和其他低压设备共用接地网
4.线路越长谐波越大
还有其他的请大家补充

楼主:
请大家继续给予指导!!!

网友B: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发一份给我。

网友C:
散热方面要注意。两个之间要隔开10厘米,排风扇要搞好。入排尽量不要混合在一起。

网友D:
请问变频器的工作温度应该是多少?具体一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