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10KV/400KVA变压器一跌落保险爆,为什么开小电机(>22KW)断路器不跳,而启动大电机(130KW)跳,小电机能运行,能运行多长时间?----刚遇到问题

网友A:
冲击电流大了吧,大电机怎么启动的

网友B:
你那个电机的容量太大了,建议要使用软启动器。

楼主:
条件有限,是球磨机,绕线式,采用频敏变阻器起动效果还可以.想请教高压边打一相保险在0.4KV侧为什么还能测出三相电压?(不平横)且电机保护器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