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请问那位大侠用过爱默生的变频器啊,和PLC的通讯怎么做啊。发个例子程序给小弟好吗?zhou-yong83.8.3@163.com  QQ 95327975

网友A:
你需要掌握下面的技术和资料:
1.PLC的串行通讯技术(如果是西门子S7-200,就是自由口通讯技术)
2.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3.按照变频器的说明书正确的接线
你就可以把PLC和任何变频器接上了(当然要求PLC和变频器都有串行通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