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农电网上装有双向无功电度表怎么接的线?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电流是有方向的,我们叫它“同名端”,从CT出来的电流,从正向电表的同名端流进,同非同名端流出,再接入反向电表的非同名端,从同名端流出。每一相都这么接。明白没有啊?

楼主:
谢谢!能得到答案非常高兴!还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现在我把功率因数补偿到0.92为什么反向的无功电度表还转呢?

网友B:
功率因数是不可能为1的,这种情况只有在理论的理想状况下能够假设,所以既然无功补偿不能将功率因数补偿到1,那无功表转也就不出奇了,只能说转快与慢的问题,和负载大小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谢谢指教!我明白了!

网友C:
二楼老师对同名端的解释让我感到疑惑,所谓的同名端的定义,是针对两个耦合的线圈的端子而言,而不是从电流的方向来解释的 ,这是我以前上电路原理的时候理解到的,是不是我的理解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