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7):
欧陆590直流调速器125A,电位器调到零位,按下启动按钮电机直接启动,电流表显示有电流,转速表有转速,但电位器A1,A4间无直流电压,A1,A6有9V电压。电位器是好的。
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能具体点吗?我看不明.

网友B:
590通常的输入点为A4,但通过内部设定还可从A2加入。A6为电流限幅。

网友C:
590有四台主板出显故障原因是电工不小心接错线造成的我想问一下那里可修故障点是集成块坏了型号RD464341U001已经短路发热了是欧陆专用的我没有图纸不知那个朋友或高手能帮忙提供故障现象为一块板能扫描但开机后显示厉磁故障一块不在扫描了死机了差不多一块扫描开机多可以但加给定没有输出一块是指示灯显示正常的灯不发光了以上为基本现象但除主板坏余下控制器部分全部正常请网有帮助电话13376261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