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呀

楼主(2005-10-18):
谁能告诉我编织软铜线规格

楼主:
谢谢!!!安安师父

网友A:
RVVP 种类很多.从1~12芯,芯线从0.12~6都有.铝铂加编织.你要哪一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能告诉我编织软铜线规格
编织软铜线?????  什么用途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能告诉我编织软铜线规格
编织软铜线?????  什么用途啊?
好像用来作屏蔽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VVP 种类很多.从1~12芯,芯线从0.12~6都有.铝铂加编织.你要哪一种?

RVVP叫屏蔽电缆吧!?
他说的是否只是外面的那层铜制的吧,一般设备上用作接地。

网友E:
一般不是屏蔽用,多用于大电流活动场合吧

网友A:
RVVP是信号用屏蔽电缆,不能用在大电流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