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选型问题。。。

楼主(2005-10-18):
这里有4路压力测试,1路亚差变送器,8路温度测试,3路液面检测。。另外还有近30个数字量的输入控制,请大家帮我看看选用siemens什么样的plc合适,,谢谢。

网友A:
S7-200 系列的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有兴趣的话。加QQ:39938328  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B:
s7-200的就可以了。。CPU226+EM223(16DI/16DO) X 1+EM235 X 5。。点数有多。。
我这的手册已经过期。。请查看最新的siemens200产品手册。。仅供参考!

网友B:
可能顶多也就1W左又吧。。

楼主:
多谢两位,
数字量: 224有14入10出的数字量,em223有16出16入的数字量,两个加起来有30入,26出
模拟量:em235 有4入2出,选五个,那就是有20入,10出
另外,224是不是有PID控制,它和300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PID到哪里都是PID啊。。。:)

网友C:
你又不用模拟量输出的,你选EM235干什么呀!EM231就可以了呀!
EM231有普通模拟量,热电偶,热电阻三种类型。

网友D:
S7-20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