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想自己做一根三菱的sc-9编程电缆,用于FX1s与pc连接,但不知道plc上的串口的 TD,RD,GND三根线在那里,求助!

网友A:
做什么做呀?真是的,几十大元一根,买不就得了。呵呵!

网友B:
靠,上面就有一个是制作的

网友C(2005-12-24):
FX系列PC与PLC通讯接口及电缆
F2-232CAB TO PC9800
             FX-422AW(C)RS-232C/RS-422変換

PC-9800 D-SUB 25PIN   FX-232AW/AWC D-SUB 25pin
  1-----------------------------1
  2-----------------------------3
  3-----------------------------2
  5,6--------------------------20
  7-----------------------------7
  20------------------------- 5,6

F2-232CAB-1 TO PC
PC 9PIN             FX-232AW/AWC
 2-----------------------2
 3-----------------------3
 7                       4
 8.6---------------------20
 4-----------------------5.6
 5-----------------------7
                         1
F2-232CAB-2 PC9800
14PIN               FX-232AW/AWC
  1--------------------2
  9--------------------3
  2,4------------------20
  11-------------------5,6
  14-------------------7
  12--13

FX-20P-CAB   FX-10P/FX-20P
 FXOS,FX1S,FXON,FX1N,FX2N,FX1NC,FX2NC
 MIN-DIN 8PIN              D-SUB 25PIN
   2-------------------------2
   7-------------------------3
   3-------------------------7
   5-------------------------12
   1-------------------------15
   4-------------------------16
   6-------------------------20
   8-------------------------24
                         4-8-21
                          13-17
FX-20P-CAB0     FX-10P-SETO/FX-20P-SETO
   FX0S,FX1S,FX0N,FX1N,FX2N,FX1NC,FX2NC
 MINI-DIN 8PIN                  MINI-DIN 8PIN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FX-20P-CABP TO FX0S,FX1S,FX0N,FX1N,FX2N,FX2NC
 D-SUB 25PIN                    MINI-DIN 8PIN
      2------------------------------2
      3------------------------------7
      7------------------------------3
      15-----------------------------1
      16-----------------------------4
      20-----------------------------6
      24-----------------------------8
      5-8-21
      12-18--------------------------5

FX-422CAB
FX-422CAB-150
                FX1,FX2FX2C  FX-422AW(C)RS-232C/RS-422変換。
                FX0S,FX1S,FX0N,FX1N,FX2N,FX1NC,FX2NC
  D-SUB 25PIN                         D-SUB 25PIN
      1-----------------------------------1
      2-----------------------------------2
      3-----------------------------------3
      4-----------------------------------4
      5-----------------------------------5
      7-----------------------------------7
      8-----------------------------------8
      12----------------------------------12
      13----------------------------------13
      15----------------------------------15
      16----------------------------------16
      17----------------------------------17
      18----------------------------------18
      20-21                            20-21
      24----------------------------------24
      25----------------------------------25
●FX-422CAB0  TOFX0S,FX1S,FX0N,FX1N,FX2N,FX2NC
             FX-422AW(C) RS-232C/RS-422
             FX-232AW(C)
  D-SUB 25pin                       MINI-DIN 8pin
      2--------------------------------2
      3--------------------------------7
      7--------------------------------3
      12-------------------------------5
      15-------------------------------1
      16-------------------------------4
      20-------------------------------6
      24-------------------------------8
      5-8-21
      18-25

非常感谢!
   我将松下FP0的PLC与PC的接线告诉大家
    PC9针COM口与FP0的5针口
         PC------------PLC
         2--------------3
         3--------------4
         5--------------1
        4、6连接---无
        7、8连接---无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大家努力哦~

 AB PLC编程电缆1761-CBL-PM02制作方法
AB PLC编程电缆1761-CBL-PM02制作方法告诉大家:
computer侧                                               PLC侧
9针(公)                                                8针圆口
1---------------------------------------------------------------5
2---------------------------------------------------------------7
3---------------------------------------------------------------4
5---------------------------------------------------------------2
7---------------------------------------------------------------6
8---------------------------------------------------------------3
4.6短接
 本人苦于找不到8针DIN接口,最后用三菱F940GOT触摸屏附带的连线改装
而成,接口稍加用锉刀修饰一下,不然插不进去。最后程序上载成功!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编程电缆的自制
   三菱PLC与PC机联接,需要一根特制的电缆联接。自制很复杂,这里介绍一种简单方法供大家参考。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