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5-10-18):
我用的是IBM T23在连接欧姆龙C200HE CPU42时老是连接不上,开始是COM在BIOS里没有打开,重新进入打开还是不能连接。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PLC的dip5打到ON的位置,软件中端口通讯方式使用默认方式,选择正确的上位机链接端口;
还是不行可以使用自动在线的方式试一下,如果链接成功把端口的设置记录,以后使用该设置进行连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