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我用PLC去控制变频器进行多段速选择,当电机在35HZ以下时,工作正常。如果把工作频率设在35HZ以上就跳电。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由于我的电机功率太小,负载过大呢?

楼主:
补充一下:变频器上没有出现任何出错提示。

网友A:
加速时间,电流,跳越频率等参数

网友B:
不知你接的辅助端子是否正确?或者是主回路上有问题。

网友C:
一般变频器跳电都有故障显示,有条件换一台试一下。

网友D:
    朋友你好,我之前是修变频器的,你说的那种问题我们见过不少以下有几个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发。
   1是把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调5秒以上
    2是变频器内部的开关电元的整流滤波电解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E:
把电机的接线U、V、W拆下试一下,如果空载还是这样的话,变频器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