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请问假如有一个380V交流接触器坏了而手头又只有同型号的220V交流接触器可供替换请问该如何接线?反过来假如有一个220V交流接触器坏了而手头又只有同型号的380V交流接触器可供替换请问又该如何接线?

网友A:
接触器电压主要是线圈电压的区别,触点电压基本没有区别。改变线圈电压就可以,220改380容易;380改220不好办

网友B:
380v变220V可以用变压器

网友C:
380变220,不用变压器,线圈一边接三相电的一相,另一边接地,那不就220V的电压了吗

网友D:
r如果不是线圈坏,可把线圈互换即可,在复杂线路中不宜用380V线圈改接220V线路,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380变220,不用变压器,线圈一边接三相电的一相,另一边接地,那不就220V的电压了吗
可以暂时使用吧,长时间就感觉不够妥当。比如说原来线圈是接U-V相,其中一相有故障就会使线圈失电。若接U-N的话,V相故障就无法使线圈失电了。所以确实是220改380容易;380改220不好办。

网友F:
好办。380改220,将线圈的公共线接地,220改380,将公共端接另一相。有热继电器的将进线按上述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如果不是线圈坏,可把线圈互换即可,在复杂线路中不宜用380V线圈改接220V线路,不然会出问题的,

我常用这种方式。
若该线路,应应急还可以,但一定要做好记录,尽快改回来!

网友H:
就没想过加电阻吗?

网友I(2007-06-23):
大家好;我想把380改220怎么改啊。。。。。。。。。。请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J:
简单的办法:把380的都用大锤子砸碎,然后去买新的....

网友K:
直接接一根零线到线圈就可以了啊

网友L:
线圈一段接零.就可以

网友M:
只要触点是好的,换线圈吧,注意换了后电源电压等级一定要相符

网友N(2007-11-24):
380线圈应急可以直接接220伏电来用的

网友O:
坏了连个配件也没有吗
要是临时修复就把一根接电源的接零线,零线也没就先接地线上
前提是这个控制回路就一个220v的线圈

网友P:
电阻。变压器,都是浪费。啥也不用,线圈与按钮有关系的一方不用动。另一边如果有热继电器一侧。线圈如果是220伏就接到工作零线。如果线圈是380伏就接另一相线上。有条件尽量选用380伏线圈。

网友Q(2008-09-27):
本人急需一篇维修电工论文,明天要交
邮箱tongfeixue@yaoo.cn

网友Q:
本人急需一篇维修电工论文,明天要交
邮箱tongfeixue@yahoo.cn

网友R:
380改220的,不能简单的接一相火线,一根零线,长时间这样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