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屏蔽

楼主(2005-10-18):
[求助]我部某测试设备使用环境要求周围无强电磁场,但室内已安装了隔离变压器1台,并且无法拆除,请问如何将其屏蔽?谢谢各位专家!

网友A:
首先看你变压器漏磁多大了,如果不大的话,在外面加各好的屏蔽罩就可以。具体是否可行没有试过。

网友B:
屏蔽罩最好是有磁性的铁皮或不锈钢材料.

楼主:
感谢!我代表党感谢你们 !!!!!:-)

楼主:
一般的铁丝网可以吗?变压器的规格我没有记的.不好意思.

网友C:
用铁丝网效果不好。屏蔽罩要良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