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由于工况要求想从cpu引出2条profibus线,共用一个cpu315-2dp,但是不知道怎么硬件组态,既是想从一个cpu引出两个dp-profibus,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这种想法有可能实现吗?之所以想到这种方案是因为这个系统通讯速度极慢,只有19.2kb,可能是因为通过了太多的中继器和插头引起的,如果去掉一个中继器,那么原来的一根profibus线只能加到cpu的另外的一个profibus口了

网友A:
请将PLC的“TEST”功能打开,通讯速度将会让你害怕,可以到187.5k
我用了2500米电缆才用了一个中级,共6个PLC站,速度187.5k,操作控制
周期小于秒(wincc)。
QQ:3940776

网友B: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不过俺们公司同意加一个DP模块。因为偶的CPU 还要和CP5611连接。所以没有办法了。只好加模块。

网友C(2007-11-18):
如果不加其他特殊功能模块是没问题的,把PLC做主站组在中间向两边扩展。
两极的中端电阻打到on上,其余的为off(包括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