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从FC-105中采集的应该是直接从AI近来的信号吧,然后转换成整型数据。
那FC-106的output值是不是直接表示电流输出值?
比如,在106中,我的input是50多,经过106后output值是20左右,这个20是不是表示
在AO的电流输出就是20呢?
如果想输出电流20mA该怎么做呢??
急求!!!!

网友A:
20是D/A转换之前的植

楼主:
转换后是多少,怎么计算!!!】

网友B:
关于模拟量
FC105是模拟量输入处理模块,输入模块输入端有信号输入、量程. 输入端是整数,输出是浮点数。
FC106是模拟量输出处理模块,输入端是浮点数,输出是整数。

网友B:
在FC106中,先确定量程,输出端数字是27648才是对应20MA

网友C:
门外汉问一个问题,诸位说得fc,fb是不是sfc,sfb??fc,fb不是用户自己编写的么??

网友D:
sfc,sfb是STEP7自带的系统功能,fc,fb可以自己编写.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楼主:
借人气问问,我想随意控制阀门开度,该用什么功能块,比如,我输入一个数可以控制阀门开度为50%。再输入一个数可以变成30%!!!!!!!!!

网友B:
比如说,模拟量输出控制输入端范围是0~100,那么输出端应为0~27648,两者是线性关系。

网友B:
阀门控制有电动调节阀和模拟量调节阀,你说的应该是模拟量调节阀吧,比如说给定50%,那么输出端为27648/2 ,如果控制范围是0~100%的话,比较简单的使用FC106

网友E:
请问S7-300中的FC105和FC106怎么调出来

网友F: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