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为什么磁电系仪表受外磁场影响小,而电磁系仪表受外磁场影响大?祥解。谢了!

网友A:
因磁电系仪表是由固定的永久磁铁和可转动线圈及转轴游丝指针组成,线圈位于永久磁铁极靴之间所以受外磁场影响小,而电磁系仪表是外线圈内铁芯当然影响大了!

网友B:
2楼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