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请问谁能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在DCS系统中,传感器采用电涡流传感器,测速模块采用ABB的DP820,现在测速没问题,但计算机监视画面显示的转速时有像干扰似的尖脉冲。请问如何解决。急!急!急!

网友A:
系统屏蔽做的不彻底,采用屏蔽线传送信号,增加隔离栅,隔离栅到测速模块的信号线尽量短或者该断线也做好屏蔽,个人观点!

网友B:
谢谢,请问屏蔽线做信号线的好处?

网友A:
信号传送大多是4-20ma信号或24vdc等弱电信号,而现场设备不可避免的存在大功率设备,如380v电机;尤其在大功率用电设备在启动或停止过程需要较大电流,同时也会由于接地不良的问题造成在设备或线路上出现浪涌电流或电压,也有较强的电磁干扰,轻着在仪表线路出现指示波动,重者强电串入卡件将电路板烧毁,采用屏蔽线(屏蔽线yao 接地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强电导入大地,避免干扰!

网友A:
在机组位移振动测量上,强烈推荐使用:双绞线(避免线间耦合),单股屏蔽(即用来测量一个点的几个电线进行单独屏蔽),多芯电缆屏蔽;毕竟这种信号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