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请问保护接地与工作接地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之前已有前辈详细说过此类问题!
1.保护接地   在电力系统中,凡是为了防止电器设备及装置的金属外壳因发生意外带电而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接地,叫保护接地.把电器设备平时不带电,但可能因绝缘损坏而带上危险的对地电压的外露导电部分(设备外壳或金属结构)与大地作电气连接。
2.工作接地   在电力系统中,凡是设备运行需要而进行的接地,叫做工作接地.例如,配电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接地,发电机输出端的中性点接地等。

网友B:
完全正确!顶!

楼主:
有没有没使用工作接地的变压器和发电机呢

网友C:
完全认同.
不过我认为,没有保护接地,设备可以正常工作.而没有工作接地,设备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不知道对否?希望高手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没使用工作接地的变压器和发电机呢
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是3相4线的发电机是完全可以不用工作接地的!

网友E:
一些高压发电机,变压器等无工作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