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DW10型万能式空气断路器和DW15型万能式空气断路器的外形尺寸和性能差别大吗?
有人说DW10型万能式空气断路器属淘汰产品?是吗?

网友A:
是吧!DW10型替代型号是DW16,DW15型性能稍有差别,手动合闸采用储能式,可带负合手动合闸和分离,DW15型体积小适用与电屏小而负荷大分配电,电动合闸采用电磁式合闸迅速,过流采用电磁式和热电式.我就知道这些欢迎再补充!

网友B(2006-03-09):
我现在有一台DW10的不知怎么的它吸合不了,每一次吸合的时候它的马达总会多转一圈半圈的,使断路器手柄上的摇杆在断路器吸合之后不能复位,如果再停下来手柄不能复位,再起动的时候就要手动复位,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出现,恳请各位大侠赐教!!!感谢!!

网友C:
可能是合闸电机控制回路限位问题引起辅助接点动作滞后

网友B:
我曾经卸下过手柄试过空机,发现不管怎么调电机的位置它都一过限位开关就停下来了,一装上就不行了,我换过一个手柄在别的断路器上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