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8):
导线中加入端子符号,端子连接栏内容不变(都为0),(如果手动设置每一个端子连接内容,端子表中可以显示,但这样做工作量太大,软件应该有端子与线号自动对应的功能吧),生成端子清单时,表中不能显示端子所在导线的编号,现需要端子清单,无法完成,请版主指点迷津,谢谢!急切期待中!

楼主:
能给以解释吗?

网友A(2005-11-18):
这个需要修改一下你的接线端子清单模板,把导线编号加入到清单里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