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10-19):
一次偶然测低压系统电压,居然发现有一相(B)电压对地为零,后来问老工人, 他们说都有一个多月这样的情况了。是不是缺相, 要是缺相,  电机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烧,后来听电机声音也非常好,应该不是缺相  ,那不是缺相 ,那就是漏电接地了 可是漏电保护怎么不起作用 再说这么长时间漏电 设备不受影响吗?奇怪的是 我测下线电压都是660v。可是B相相电压为0,根据相量图 好象这是矛盾的! 现在只能判断是B相接地漏电了 不知道你们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没有。 从电压互感器出来 带很多负载 ,这是怎么一个回事情 我纳闷哦

网友A:
线电压都是660v?好象是大功率电机吧,把电路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B:
看来你的供电系统问题很多,这明显是单相接地故障,但竟然漏电保护未动(是否不是漏电保护而是过流保护)。三相的电机在单相接地后一般可继续运行。660v系统不常用,不知你们是何单位?
建议
1、查找接地点。
2、排除漏电保护问题。

网友C:
请问,系统中性点接地了没有?

网友D:
典型的中性点未接地.

网友E:
线电压正常,接地相为0中性点肯定没有接地,漏电保护没有回路当然不跳

楼主:
就是中性点不接地  有漏电继电器 是不是选用了中点接地漏电继电器,就不动作了

网友F:
线电压都是660v马达还正常运行,不是普通380V马达吗?
测量数据有没问题?即便一相对地,线电压怎么能升高到660V呢?

网友G:
单相对地短路其它两相电压升高根号3倍,快查找哪里对地吧,不过这种情况配电所应该会有报警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单相对地短路其它两相电压升高根号3倍,快查找哪里对地吧,不过这种情况配电所应该会有报警的啊!!!
这么说来就是单相对地了,看来是个常识性问题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就是有个负载漏电 漏电继电器也反映了 但是没有给接触器或者断路器一个跳电信号